这是什么液压转向器?

楼主(2024-03-26):
各位,这种液压转向器的油液是怎么流动的,以及和常规的液压转向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电液推杆⁉️

网友B:
就一头吗,怎么这么像汽车方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头吗,怎么这么像汽车方向机?

对,就是汽车方向机。但是这个方向机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什么场合

用在汽车的转向系统上,一般叫汽车转向器(或者方向机)

楼主:
这种的就是正常的液压转向器,油管位于油缸的两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就是正常的液压转向器,油管位于油缸的两侧。

那就好理解了,原理一样,都是液压控制,而开始的图片是拉杆就在壳体(应该叫壳体,而不叫缸体)里主做一个导向机构,而外置的液压缸系统成为一个单独模块。设计理论说的通,这样的转向器有一个好处,就是液压缸可以外包,而且坏了油缸可以单独更换,具体的稳定性,寿命周期,那得看实际使用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理解了,原理一样,都是液压控制,而开始的图片是拉杆就在壳体(应该叫壳体,而不叫缸体)里主做一 ...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原理。但是我最开始发的那种,他的油管是都位于一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理解了,原理一样,都是液压控制,而开始的图片是拉杆就在壳体(应该叫壳体,而不叫缸体)里主做一 ...

也是液压阻力转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