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知道这圆管和方管是什么材质的?谢谢啦

楼主(2024-03-26):
请问下各位前辈,有没有知道这圆管和方管是什么材质的?谢谢啦

网友A:
他用什么材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什么材质。
304、6063、Q235都有方管和圆管

网友B:
Q235,型材
你想什么材料都行,黄金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3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用什么材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什么材质。
304、6063、Q235都有方管和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拉Q2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35,型材
你想什么材料都行,黄金的都行

网友:
没特殊要求Q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