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求助

楼主(2024-03-26):
求问大佬这种螺纹sw怎么建
螺牙是变径的,底端是m3终端是m4的螺纹

网友:
螺纹线,扫描切除

网友:
不知到可变螺距能帮你解决问题不

网友:
螺旋线/涡状线 可变螺距 扫描切除

楼主:
|shengyz发表于 03-26 15:04螺纹线,扫描切除
应该不行吧,这个螺牙是变径的

网友(点评):
3楼的应该可以啊,螺距,直径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
学会了发下教程,闭个环

网友:
这就不是螺纹

楼主:
这个是口腔种牙里面固定视踪器的一个植入钉

楼主:
可变螺距里面把端面直径调成3和4,加上放样能画个大概,但是感觉这都不是螺纹,决定换成自攻螺纹了????

网友:
我也不会呀,坐等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