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物料堆到中间去

楼主(2024-03-26):
有一个4*4*6m的空间,怎么把其中的物料堆到中间去???物料类似沙子,颗粒状,有水分,时间久了会板结
物料是从上方排泄的,会随机散落在这个空间
有现成的设备也可以采购

网友A:
真空上料OK吗?典型的还有粮仓的皮带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上料OK吗?典型的还有粮仓的皮带传输。

不是上料,是废料需要提升输送到渣土车厢,
真空很难,是敞开的空间。
粮仓的皮带输送我看看

网友B:
加个漏斗不行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漏斗不行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行啊,做了一个加漏斗的,拒绝了

网友:
输送提升,布料。

网友:
提升么,锅炉的干式排渣机就差不多。但是看不懂要放到中间

网友:
可以搜下  Z形提升机

网友:
接个帆布袋,,,,,

楼主:
不是,化工厂的废料,颗粒状

网友C:
用钢板做个料仓,出口加个振动料斗,要考虑在废料板结之前运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钢板做个料仓,出口加个振动料斗,要考虑在废料板结之前运走。

就是不让做料斗料仓,直接堆在地上然后要求堆到一起运走

网友(点评):
堆在地上的话,就不一定非要堆到屋子的中间。堆到一定的量,用铲车运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让做料斗料仓,直接堆在地上然后要求堆到一起运走

现在要求装车,以前确实是铲车直接干 的

网友:
是想省下铲车的费用吗

网友D: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用压缩空气从四周往中间位置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用压缩空气从四周 ...

气吹不会把物料吹的四处都是吗?

网友:
刮粪机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