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重复定位±2微米的的模组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4-03-26):
最近在做一个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2微米的丝杆模组。模组行程300mm,载重3KG,速度比较慢,预计每秒80mm。

想请教大家:

1:丝杆用什么等级?直径12mm 、C3带预压螺帽的够不够?

2:采用哪种固定方式,两端固定还是一端固定、一端支撑,两端固定能不能重复定位精度?

3:目前负载比较轻、速度也比较慢,使用步进电机行不行呢?

4:±2微米的精度不上光栅尺行不行?领导暂时不想用光栅尺。

网友A:
2UM,什么都不用,因为你做不到,测量估计你也没有能力测,吹牛B就行,比如做3D的,用皮带也号称0.002你需要的是不要脸,只要你不要脸,说0.001也可以,比如我买机器,日本机1350W日元,业务宣称精度0.002,签合同,死活只签0.005-0.008,还写了一大堆条件,对工作环境,操作人员,被加工材料,包括,测量方式,工作电压都有规定,但国产6W的都敢号称0.002,光栅 ?你确定你能买到0.002的光栅。
先不说你光栅精度多少,你现在能买到测量精度0.002的测量设备吗?应该很难买到,
所以你直接吹牛就行

网友:
三坐标机也不行吧

网友:
找直线模组厂家做啊,当然,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检测手段的话,就无所谓了。这年头的设备在造假上牛得一批。

网友:
米思米搜,铝合金内嵌式模组 E-MCT5系列 全封闭型带排气孔
重复定位精度 ±0.01,它能不能做到还两说。

你这个0.002,我觉得检测都是个问题,别说控制了。找领导重新确认一下是不是单位搞错了。

网友:
别担心,啥也不用,因为别人根本验证不了你的精度。就像我们工件标的2UM的公差做不到一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量

网友:
带负载能测到5um,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跟一个做芯片的大佬聊天,他买过一个微米级精度很高的丝杆模组,小负载,两百毫米行程,三十万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0.002mm 这个厉害了,最精密的三坐标 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
重复0.004 有可能的 C3+两端固定+光栅
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先要明确你的定位精度的标准,是全程重复定位精度0.002,任意300行程的定位精度0.002 ,还是更小的行程定位精度 。稍微好一点的的是你型号应该没有负载冲击,可能用手用点力气就变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员,模组厂商在高精面前也不一定专业

网友:
哥们,关于重复定位精度验证方法的问题我们可以不需要买东西 就聊聊  131 16719459  加我

网友:
随便用都可以,写一句话在后面,在特定环境条件下

网友:
重复定位±2微米?做光刻机吗?

网友:
这个要靠闭环来实现,
直线电机应该是最便宜的方式 。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3-26 15:53三坐标机也不行吧
闪测仪用的,也是个测量设备。

楼主:
|小强XXXXX发表于 03-26 16:15先要明确你的定位精度的标准,是全程重复定位精度0.002,任意300行程的定位精度0.002 ,还是更小的行程定位精度 。稍微好一点的的是你型号应该没有负载冲击,可能用手用点力气就变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员,模组厂商在高精面前也不一定专业
全程的,行程就300mm。

楼主:
|卢Tiger发表于 03-26 16:55重复定位±2微米?做光刻机吗?
没呢,用在闪测仪上的。

网友(点评):
买一台闪测仪,看看别人是怎么实现重复定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UM,什么都不用,因为你做不到,测量估计你也没有能力测,吹牛B就行,比如做3D的,用皮带也号称0.002你需要 ...

0.002的光栅尺很好买,测量用激光干涉仪测很简单

网友(点评):
显示0.002很好买,精度0.002很难

网友(点评):
海德汉、雷尼绍买个分辨率高于0.002的光栅尺太简单了,实际做个0.002真的不难,因为我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02的光栅尺很好买,测量用激光干涉仪测很简单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了,正负2个丝还行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