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聚氨酯邵氏硬度都是怎么定的呢

楼主(2024-03-26):
比如夹爪一般硬度是多少,防撞块硬度是多少,滚筒包胶是多少

网友A:
没定硬度,直接用,没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B:
具体需要根据工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需要根据工况吧?

一般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

都是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定硬度,直接用,没那么高的要求

技术要求不写邵氏硬度A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70?

70是硬一点,你在米思米上能看到标注的硬度,具体多硬你用过的话心里会有点数,一般你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直接跟供应商说我要硬一点,或者我要软一点,嗯,就这么随意

网友:
根据情况确定硬度要求,比如作为脚垫,70度就太软了,这时需要80-90度;作为钣金模具回位弹性件,70度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