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请教关于哪种方式实现比较理想

楼主(2024-03-26):
小弟是学建筑的,设计了一个板材安装结构,要做出如图的小配件材料铝或钢都可以
想用型材开模再机切割加工,或直接钢材加工
不知道还有其它成本更低的方法吗,谢谢
或谁有加工渠道都可以私信我,毕竟是做建筑工程的,量有点的

网友:
铝型材的T型螺母 或者槽条  你可以参考

网友A:
看起来就像是“滑块螺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像是“滑块螺母”嘛。

确实是滑块螺母的形式,但现成的尺寸都不对,所以想定制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B:
大批量应该是挤压成圈,加工时用冲床,冲孔模内攻丝,切断,无废料,钢的镀锌,材料成本4800/吨,电镀1500/吨,冲压成本3000/吨,这样算下来,4800+1500+3000=9300,一吨材料估计能做20W个,成本9300/200000,加上管理费什么,一个成本在0.06左右,

网友(点评):
春哥 这你不卖它个5毛一个

网友(点评):
大量出厂应该不超过9分

网友(点评):
这些卖也不是按个,是按吨出售,

网友:
拉铝型材吧,切割打孔

网友:
主要看量具体大小,开模划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应该是挤压成圈,加工时用冲床,冲孔模内攻丝,切断,无废料,钢的镀锌,材料成本4800/吨,电镀1500/ ...

牛啊春哥,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啊春哥,专业!

牛个毛,我就一民工,做为民工,当然要自己做这个的成本,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应该是挤压成圈,加工时用冲床,冲孔模内攻丝,切断,无废料,钢的镀锌,材料成本4800/吨,电镀1500/ ...

已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个毛,我就一民工,做为民工,当然要自己做这个的成本,加工工艺,

刚注册,无法发私信

楼主:
继续,找供应商

网友:
淘宝找找

网友:
为何不用螺纹螺杆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