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限制

楼主(2024-03-26):
请问inventor如何做运动限制,比如我做了同轴心约束,我想让它只能转动90°,做了平面重合约束,要让它只能在0-100范围内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

什么意思

网友:
角度约束,有个可以设置角度范围的

网友B:
在约束菜单里有个下拉条,里有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约束菜单里有个下拉条,里有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

谢谢指教,我看网上有说用联接的,也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