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钢65Mn折弯断裂的问题?

楼主(2024-03-26):
我是机械新手,想请教一下,现在要做一个折弯的65锰弹片,用来压紧薄片工件的,但是发现折弯不到90度的时候会断裂,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避免断裂?还有就是弹簧钢做弹片有什么前工序吗?要不要先加热再折弯?用久了会不会失去弹性?先答谢各位网友了

网友A:
这个百度上不是有很多吗,哈哈。
比如:材料是65Mn,板厚1.5 mm,折90度弯,硬度要求是40-45HRC,我选的加工工艺是先退火,再折弯,完了再淬火,但现在退火两次折弯后还是会断,换大V槽还是断,请哪位专家帮我给点意见?
回答:如果是带材(宽度10-200MM)直接用退火软态(硬度HRC15~18,HV170左右)折弯,成型后再热处理。如果是板材(尺寸1.5*820*2000MM),冷轧中硬态,硬度是HRC25~28,或许会断,可以减缓速度,或加润滑,或加大折角圆弧,或者换个方向。如果是硬态退火后再折,考虑下是不是退火工艺的问题。或者考虑直接用退火软态。
感觉可以多找找,说不定就有符合你的

网友:
你把折弯半径加大到5毫米试试呢

网友:
加大R角,

网友B:
先折弯再热处理。折弯的时候顺着冷轧纹路折。或者折弯位置高频。或者换材质;可以考虑不锈钢弹片;也能达到所需效果还容易加工

网友:
把折弯处烧红,再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上不是有很多吗,哈哈。
比如:材料是65Mn,板厚1.5 mm,折90度弯,硬度要求是40-45HRC,我选的加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可能我不太会用关键词,百度到的内容很多都是广告,或者是不够全面,所以想发帖看看有没有懂行的网友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折弯再热处理。折弯的时候顺着冷轧纹路折。或者折弯位置高频。或者换材质;可以考虑不锈钢弹片;也能达到 ...

感谢您的热心解答,您所说的折弯位置高频是指在折弯工序前进行吗?不锈钢弹片是不是sus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