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杆怎么修复

楼主(2024-03-26):
如题,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现在有刷镀的,也有人用电焊的。电焊肯定不符合规程。大家都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点状的肯定电焊,大面磨损刷镀,,,,看情况。

网友B:
抖音找巴铁师傅,无所不能

网友(点评):
黄袍老巴

网友C:
激光熔覆最可靠,面积小的话听说有冷焊,咱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轻微磨损:特种喷涂,磨削,抛光。

较重磨损
磨掉一点。自动堆焊机对焊。磨削。
镀硬铬,精磨,抛光。

网友(点评):
如果变形怎么搞?

网友(点评):
维修主要是针对粗大价值高的活塞杆,多是维修柱塞(没有活塞,比如压力机、挤压机等),这种柱塞很少会变形的。一般的细长活塞杆弯了就丢掉了。

网友D:
小直径做新的,修复不够费事的

网友E:
得看磨损量大不大吧,大的话可以镀铁后再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状的肯定电焊,大面磨损刷镀,,,,看情况。

电焊应该不符合工艺要求

网友(点评):
看过卡特矿铲液压缸修复,点蚀就是焊接打磨。

网友(点评):
我们自己的260吨油缸缸筒,活塞,活塞杆修复也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找巴铁师傅,无所不能

巴铁师傅的工艺也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熔覆最可靠,面积小的话听说有冷焊,咱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也是从快手上看到了这个熔覆,不知现实中谁用过。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直径做新的,修复不够费事的

道理是这样,有时候有人不方便做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看磨损量大不大吧,大的话可以镀铁后再镀铬

镀铁怎么镀啊?也是刷镀的工艺吗?

楼主:
上面两图是一勾机的液压杆,都说是杯式坏了造成的。各位有什么好的修复建议吗?

网友:
退镀电镀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这活必须找专业人员处理,主要是掌握好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