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无齿侧外表面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4-03-26):
同步带传动。两个带轮完全相同,带轮中心高度相同。那么,同步带外表面(无齿侧)在什么高度?比带轮中心高多少?
已知参数如下:
5m圆弧齿。
同步带尺寸参数如下:
齿高2.06,带高3.8。
带轮尺寸参数如下:
齿数15,节径d为23.87,外径d0为22.73。

外表面比带轮中心高的距离分为2部分:一个是外径的一半,另一个是带高减去齿高。示例中的答案应为——
22.72/2+(3.8-2.06)=11.365+1.74=13.105
对吗?

网友:
这个可以查手册,或者找厂家样本上面有尺寸的

网友:
你找谁家干带轮,就找谁家要资料,或者你单纯告诉节距,齿数,宽度,内孔,键槽就可以。实际这些都是公开资料,你是不是没看到啊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22.73㎜❞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
感谢老鹰的肯定!

看了以下资料,我的理解如下:
首先,带轮的节径和带的节线是对应的。
其次,带的厚度分为3部分,从内向外依次是齿高、节线差以及节线和外表面之间的距离。带高、齿高以及节线差是已知的,因此不难得到答案。
另外,带的节线差对应带轮的节顶距。对不?如有错误请指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