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应力分析

楼主(2024-03-27):
请问应力分析的结果如何看,如何知道结构是否能承受所给的力

网友A:
我一般是看变形量,变形量太大的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看变形量,变形量太大的就是不行

变形多大就不行呀

网友(点评):
查该材料的切变模量吧,我分析的时候肯定性能要超出工况要求,性能过剩好过性能不足,没必要刚刚好,形变太大就肯定不行

楼主:
帮我看看我这个变形怎么样

网友B:
你这个位移才0.1几,问题不大,前提是你给力啥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位移才0.1几,问题不大,前提是你给力啥的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多大就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点评):
也要看是什么结构的,你这斜梯框架0.1没啥问题,超过2-3mm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多大就有问题,请指教

多谢指教

网友C:
1. 变形大多合适,一看这种变形是不是影响精度或者功能,看你这框架应该不需要什么精度;如果不在乎变形,就看变形是否过大(先直观感受下);
2. 看最大应力,但是不是单纯看数值,找最大应力在什么位置,如果是个别点,往往是由于应力集中导致,需要从模型上去除尖角、尖棱等等结构,重新分析;还有就是从颜色判断,大部分都是蓝色,问题还好,大量红色就需要注意(红色只是最大值,这个值不一定超过最大允许值)
3. 安全系数,也是参考的一个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变形大多合适,一看这种变形是不是影响精度或者功能,看你这框架应该不需要什么精度;如果不在乎变形,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