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扣求助

楼主(2024-03-27):
各位大佬,需要设计一个卡扣,无奈见识不够,求助

网友A:
有没有更具体的描述,尺寸,用处之类的

网友:
卡扣这些,买一个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具体的描述,尺寸,用处之类的

不知道图片为啥显示不出来

网友:
锁两个螺母不行吗?

楼主:
不行,客户觉得用螺纹繁琐,还要使用工具

网友B:
这个防松垫片用的比较奇葩

网友A:
螺杆钻孔,销钉挡住可以吗

网友C:
螺母还不够简单吗,如果不想用螺母,那为什么要用螺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钻孔,销钉挡住可以吗

这个地方需要经常拆卸,用销的话反复拆卸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还不够简单吗,如果不想用螺母,那为什么要用螺栓呢

我最开始的方案就是用螺栓螺钉,但是客户不满意,这只是开始的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防松垫片用的比较奇葩

下面那个厚度高点的不是防松垫片,而是一个压铆螺母,开始是用螺栓从上往下装,直接装在螺母上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有一种叫❝卡姆乐❞的快速锁销

以前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开始的方案就是用螺栓螺钉,但是客户不满意,这只是开始的样品

钻孔,插销

网友:
米思米上一堆锁紧器,问题是你空间够摆么

网友:
https://www.gys.cn/video/3085174.html

网友:
蝶形螺母怎么样?

网友:
蝶形螺母用手就可以松开

网友:
螺钉上加工一个槽,然后配个轴用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