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斜切圆柱用SW怎么画呢。

楼主(2024-03-27):
(图片)

网友A:
用钣金---绘制的折弯。

网友B:
类似于凸轮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钣金---绘制的折弯。

这是一个朋友产品上的部件,他那个斜切的圆柱体,看起来是个车件吧或者圆管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凸轮面,,,,

那请问大侠,用SW该怎么画呢?需要画曲线切割吗

网友C:
机加工件没有拉伸旋转做不了的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加工件没有拉伸旋转做不了的造型

大神,要不要帮忙画下了呢?想看看画图步骤呢

网友D:
大概这个样

网友:
系统设置 只要下载就威望-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这个样

大神,谢了。怎么下载还有威望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谢了。怎么下载还有威望值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是系统设定的 咱们无法更改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