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结构优化

楼主(2024-03-27):
这是一个壳体,试验件是机加件,想改成注塑件,壳深20mm,四个上螺钉的支撑柱最高端至底部为17mm,改成注塑件应该怎样做最好啊?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另一个相配合组装部件是什么样子⁉️

网友(点评):
四个支柱是用来安装电路板的

网友(点评):
ヾ(❀╹◡╹)ノ~:这一块电路板需要四个螺丝固定吗⁉️

网友(点评):
是的 您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点评):
(#`д′)ノ:如果是我设计的话电路板两颗螺丝足够了。

网友(点评):
两颗螺丝斜对角放置?

网友(点评):
(•̀ᴗ•́)و ̑̑:我尽量一颗螺丝固定❕

网友:
直接找注塑的厂家问,顺便询价

网友:
不懂注塑模

网友:
注塑件应有拔模斜度。

网友(点评):
我是想先安照壁厚一致先大致画一下 拔模角后加上

网友:
这个柱子是加工件的话可以做预埋件一体注塑,做注塑的应该可以,我不是做注塑的,只是见过

网友:
螺柱可以等注塑件做好后热压进去(开好对应孔,具体尺寸见热压螺母标准)

网友(点评):
还可以这样?第一次见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指教一下

网友:
壁厚均匀,看起圆角、侧壁和顶端边缘处、螺柱处需要修改

网友:
大师,膜拜下

网友A:
这个壳子竟然是机加件,你的意思是说是一块金属,中间掏空出来的,那你老板可真是大气魄呀。

网友(点评):
材质是POM的

网友B:
螺钉支撑柱可以用自攻,或者注塑时铜螺母与壳体一体成型,或者注塑后热压螺母,工艺上都可以。所有厚度都需要调整,适当增加筋条去减少厚度,增加强度,壁厚过大会引起缩水问题。

网友C:
图中方框的壁厚需要改掉,壁厚与你注塑的材料相对应,以ABS为例通常为2mm,通常注塑件需要做到壁厚均匀(例如:统一为2mm),图中圆框的的圆角需要去除,你要开注塑模的话可以和对方的工程师沟通需要改动的地方,像拔模角度,防缩水槽等等细节可以交给开模的工程师去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方框的壁厚需要改掉,壁厚与你注塑的材料相对应,以ABS为例通常为2mm,通常注塑件需要做到壁厚均匀(例 ...

补充图

网友(点评):
谢谢 你说的我会做的 做好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知全貌  无法评价

网友(点评):
也是不敢发全 怕挨收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螺钉支撑柱可以用自攻,或者注塑时铜螺母与壳体一体成型,或者注塑后热压螺母,工艺上都可以。所有厚度都需 ...

请问,您说的热压螺母,常用于哪些材料中?abs pc 这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壳子竟然是机加件,你的意思是说是一块金属,中间掏空出来的,那你老板可真是大气魄呀。

才20深,很贵吗,打样比开模便宜多了

网友:
Y用镶注螺母,底部避空的话拉个加强筋

网友:
注意螺丝柱背面和侧面会有缩水,
如果经常拆卸,就热压螺母,不经常拆就不用热压直接自攻丝
其他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说的热压螺母,常用于哪些材料中?abs pc 这种吗?

我是一般用于ABS、PP、PPS等热塑性材料,PC+ABS需要螺母预热,PC材料建议不用热压螺母,试过几次发现质量不行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 我真的很想把我优化之后发给你 我是有做拔模角度的,厚度也一样,但不美观,挺想找个明白的人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图找做结构设计的做,还是挺基础的。不知全貌只画了一部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看论坛里说的要用嵌螺母,成本高,加工不便,只是为了固定PCB板完全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你画的和我差不多 不过你把底部提高了 厚度就会不一致 注塑大概率有问题

网友(点评):
底部是沉下去的,做了拔模斜度,厚度一致,底部外侧是凸台;如果底部要做凸起,壳体外侧则是凹槽。

网友(点评):
哦哦 你是底部的小矩形下沉啊 也是个办法

网友(点评):
下沉或凸起取决于你的用途,塑料件固定PCB板立柱与外壳加一条筋连接保证强度,且筋的厚度不超过壁厚的1/2避免缩水;筋比立柱矮3—5mm,避免PCB板元件引脚与筋干涉。材料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可以用PP,便宜可做阻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