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杆结构同步问题

楼主(2024-03-27):
请教一下:手动驱动的升级结构,两个丝杆怎么做的同步?完全靠安装调试实现吗?

网友:
没图不号理解,加联轴器做到同步吧

网友:
看一下3D打印机

网友:
主要是看精度等级和负载

正常情况下 用同步带即可。

网友:
同步是不可能的,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3-27 11:08主要是看精度等级和负载

正常情况下 用同步带即可。
300~500公斤,精度没有要求

网友(点评):
看是垂直上下运动 还是水平移动。同步带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300~500公斤,精度没有要求

升降

网友:
两个轴用直角转换器连起来,联轴器用刚性好点的。电机带刹车,或者丝杠方向能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