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系求助

楼主(2024-03-27):
在学习轮系的时候有题不理解,请教各位大神:  在轮系中,首末两齿轮间若增加()个惰轮,两轮转向相同

A 1  、 B  2  、 C 4

主要是怎么解析?谢谢

补充内容 (2024-3-27 13:35):
没有 图,知识一道选择题。

网友:
你把图画出来就懂了

网友:
外啮合旋向相反,内啮合旋向相同

网友:
没有说明内外啮合,不好回答啊

网友:
多少个轮子叫轮系?两个齿轮外啮合也叫轮系,三个齿轮外啮合也叫轮系。奇数,偶数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排除法,一奇两偶,选奇,A。

网友(点评):
你好成独秀

网友:
A   你把惰轮的作用搞明白,惰轮只改变转向不改变传动比

网友:
外啮合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