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图纸通用技术要求

楼主(2024-03-27):
如题,求一套加工件图纸技术要求,比如说钣金件图应该怎么写技术要求,焊接件?数控加工件?还有装配图的技术要求应该怎么写?
有没有通用的语句,比如
技术要求:1、加工面去毛刺,锐边倒钝;2、未注公差执行GB/T1804 m级;3、未注倒角C0.5;4、材料表面喷塑
技术要求:1、折弯处需焊接;2、折弯后拉丝面在外;3、虚线为打标定位线
技术要求:。。。。。。
谁有一整套通用的技术要求。每次老板让加点图纸技术要求写全,都不知道应该写啥,求大佬帮助,大佬们你们的图纸加工技术要求都是怎么写的?

网友A:
写加工精度0.001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一般企业的床子直接报废

网友(点评):
拉满就完事了哈哈

网友B:
随便写写,你写了人家大概率也不看,真按通用技术要求走你零件报废的可不少

只在有需要的地方标注出来就行,比方说需要倒角自己画出来标上,钣金人家自己拆图,有特殊需求要焊接的专门标注就行

不是啥随便什么角都能倒的,人家也不知道你这地方需不需要用,只有你画了人家才会加工,万一你那个锐边是卡定位槽的呢?

你写的再多人家也不看,毛刺啊这些是工艺问题,做不好就换供应商就完了

有特殊的比方说这一批零件电镀什么材料,镀多厚都是你给外协说,外协再找供应商,不同客户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C:
社区里就有,搜《技术要求》

网友D:
折弯后拉丝在外,这个容易误解,假如有个零件两个方向都折弯,哪边才算外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加工精度0.001就行了,

啊,没有那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写写,你写了人家大概率也不看,真按通用技术要求走你零件报废的可不少

只在有需要的地方标注出来就 ...

现在就是随便写的,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啥标准啥的,可以差不多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弯后拉丝在外,这个容易误解,假如有个零件两个方向都折弯,哪边才算外边?

嗯,做的钣金件比较简单,就是一些门板啥的外装饰件,没有很复杂的折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社区里就有,搜《技术要求》

好的,谢谢

网友:
百度一下,都有。再不行看看一些国标 例如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技术条件  等

网友:
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要看适当的情况。这个跟自己本身的知识储备量有关,开始肯定是要多超别人的技术要求,去了解这个东西的特性结合技术要求,有些你不重要的东西尺寸出来了就行,讲那么多干嘛什么棱角倒钝吊用没有人家要弄就弄不弄你也没办法,但是有些东西你必须比如热处理调质淬火深度硬度,还要你要求什么精度啊,实际根据装配需要什么你一定要写出来,现在很多东西做出来好坏跟图纸有时候没多大关系,跟厂家的人和设备很大关系,懂行的人都会在消化图纸的时候就问你了。这些都是常规技术要求,时间久了才知道。等你懂了这个肯定能写个123出来的。做久了其实技术要求理解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硬性的要求,一个是你想告诉别人你自己的想搞成什么样子,你自己的想法

网友:
各个公司有各个公司的要求,基本元素都差不多,按需要增加内容

网友(2024-04-29):
老板要加 就让老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