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程图的轮廓线都在无图层中显示

楼主(2024-03-27):
图层也设置好了,但这个可轮廓线不知道在那设置,目前只有只图点轮廓线再先到01粗实线图层,但这样很麻烦,不像其它尺寸线,自动就显示于08尺寸线图中

网友A:
视图的轮廓线是由实体正投影来的,所以这个轮廓线不属于任何一个图层,图层的本意是为手工添加的草图和注释而设置的。这一点在帮助文件中写的很清楚,你可以自己翻翻看看

网友B:
找到你用的工程图模板(.drwdot文件)
设置-文档属性-绘图标准-边界-图层
其他的图层设置也是在“绘图标准”下找到相应的内容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你用的工程图模板(.drwdot文件)
设置-文档属性-绘图标准-边界-图层
其他的图层设置也是在“绘图标 ...

还是不行,边界图层设置了,但工程图轮廓线还是无图层中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的轮廓线是由实体正投影来的,所以这个轮廓线不属于任何一个图层,图层的本意是为手工添加的草图和注释 ...

那么就只是程好了工程图,再在图层中去选 对应的图层了,还有没其它办法啊
请问下,这个无图层在那里啊,怎么不能编辑啊???

网友:
还是按3楼的方法来,使用不同的绘图软件要接受改软件的习惯,不用用别的软件的方法死搬硬套。设置好工程图模板线形,除了个手动生成中心线改个颜色,图层就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边界图层设置了,但工程图轮廓线还是无图层中显示

首先,SW工程图的线型管理就不是按照图层做的。它的图层功能也是为了应对AutoCAD的一些习惯做的妥协,并不和CAD完全一致。
其次,在SW工程图界面下,并不能对单一轮廓线更改图层,而是对整个视图进行操作;换句话说,如果视图里同时存在实线(可见边线)和虚线(不可见边线),选择变更图层,会把实线和边线弄到一个图层里去。。。

最后,如果要完全通过图层来绘图,可以试试另存为CAD(个人不喜欢,不推荐),前提是最好图层映射表。

网友(2025-07-11):
引用 网友A:
视图的轮廓线是由实体正投影来的,所以这个轮廓线不属于任何一个图层,图层的本意是为手工添加的草图和注释 ...

线型栏列出的所有线都“无”图层,只能手工修改,弄不好一改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