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和装配体内部的线显露出来了,如何去掉?

楼主(2024-03-27):
如图,零件装配体显示样式为第一个,带边线上色,为什么里边应该显示不出来的线都显示了,请教一下如何关闭。

网友A:
点那个眼睛,或者改透明。
另外,截图要全。

网友(点评):
是的,戳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眼睛,或者改透明。
另外,截图要全。

眼睛是哪个,是眼镜吗?我的那个不是设置成透明了。设置成透明外观颜色不这样

网友(点评):
所以说截图要全,要能看到零件属性和装配体状态,这样才好找问题。

楼主:
已经通过复制设定向导恢复设置了。

网友:
看这界面,版本很早了吧?这是公司的软件吧?个人还有可能用这么早的版本吗?

网友:
更改透明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