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制品模具问题

楼主(2024-03-27):
这是眼镜腿上的钩子,硅胶材质,你可能也在用。
连合模线都能看出来。但应该不是做成两片再粘接的。
请问这种模具怎么开的呢?难道是做了抽杆?成本也太高了吧?
也许有别的妙计?

网友:
加抽杆就等于成本高了吗?那你是没见过更复杂的模具

网友:
你可以对眼镜有误解,我应该对眼镜比效熟,在2006-2013年生产眼镜,厂里没有生产过超过4.5/付的眼镜,我去时生产最贵的是暴龙经典款太阳镜,9.9/付,宝利来片,我淘宝上找一下款式,这两款是当时生产最多的,别一款上面就有个硅胶套,采购成本0.04,你没看错是4分,供应商是用蛇皮袋装过来的,我说你们也太不讲究了,这样样搞,给对方骂死了,4分钱你还想要什么,
一般所谓的钛架,记忆架,成本不超过30,这种太阳架,一付成本在8块左右,包括所有成本,最便宜的眼镜成本在0.8元,你没看错,就是0.8元

网友:
这种都是一出多,不可能一出一的

网友:
你这个开模非常简单,我这边会做,两板模就可以做

网友(点评):
真的吗?请注意侧面还有花纹。你的两板模,侧面是光的吧?

网友(点评):
这个花纹更好弄

网友(点评):
请问你在哪里?怎么联系?

网友(点评):
我加你好友了,但还是没法私信。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A: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我就是想不通怎么出模的,能给讲讲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不通怎么出模的,能给讲讲吗,谢谢!

两合模,芯子串在横担上。

网友(点评):
横担是定死的,不用移动吧?要移动的话就和抽杆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两合模,芯子串在横担上。

横担是活动的,不然怎么取产品呢

网友(点评):
晕!那对成本影响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担是活动的,不然怎么取产品呢

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