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精密结构在大温差范围内的精度及寿命

楼主(2024-03-27):
如题,很简单的一个结构,减速机连接旋转轴,带动中间的板子来回翻转,工作环境温度在20-100°,温差大,热胀冷缩,变形导致精度不够,寿命不够,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点评):
换键槽,温度变化对其影响小

网友(点评):
有键槽的,不只是键槽,旋转半径要求高,0.02,温差大了,轴承都是问题,难搞

网友A:
这种温差大的要给出膨胀变形空间  不能算死

网友:
将电机轴加接轴联轴器,把电机这段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差大的要给出膨胀变形空间  不能算死

这100°怎么来的,能通过手段克服不?

网友(点评):
测试用的环境温度,产品在20-100°渐变过程中,测试产品的性能

网友(点评):
那不行加水冷呗,考虑形式,试试水管加弱密封。

网友:
温差太大了而精度又高,建议更改头架尾座结构,油内冷。感觉常温下你这个结构跳动0.02,就很难保证。

网友:
1、找膨胀系数小的材料
2、内部设计换热结构
3、旋转部分要做配重,重心与旋转轴线尽量重合
4、听天由命

网友:
楼主这个头尾跨度有多大啊,另外轴承使用寿命如何,轴承最怕高温,温度升高润滑脂的粘度会降低。

网友:
光是板子的热胀冷缩可能都不止0.02吧,这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中间孔是串加热棒的么 摇床

网友:
选择线性膨胀系数小的材料,配合件的材料线性膨胀系数尽量相近。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热伸长要考虑进去的

楼主:
感谢,提供了不少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