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2024-03-27):
求助,谢谢!

网友:
电机用法兰头形式 ,固定架子三角法兰底部安装 ,电机上装轴套

网友:
电机用螺丝拧在板1上,板2和电机轴焊在一起,通电。

网友(点评):
回答的对

网友:
你不要1我还觉得难呢,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
不知道有个东西叫“轴承”?

网友A:
电机那就螺丝锁在板1,板2开个圆孔套到电机轴,不就可以了吗?大家都是这么干,这问题问得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那就螺丝锁在板1,板2开个圆孔套到电机轴,不就可以了吗?大家都是这么干,这问题问得莫名其妙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他可能想要的是
1#板不开孔,电动机带动2#板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