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mesh软件界面如何改为中文版?

楼主(2024-03-27):
各位大佬,求教一下,hypermesh2022界面如何改成中文版?查了很多教程,说是在Preference里面的Application里面,但是两个窗口打开都没有,很闹心。

教程

教程

软件界面1

软件界面1

2

2

3

3

网友A:
上面这个才是Hyperworks的界面,而你打开的是Hypermesh界面,就是说你正在使用的是Hypermesh软件。那不是hyperworks,那是Hyperwoks的前处理软件Hypermesh。
你是对Hyperworks安装包里有哪些软件是一无所知的,或者说对整个Hyperworks体系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才是Hyperworks的界面,而你打开的是Hypermesh界面,就是说你正在使用的是Hypermesh软件。那不是hy ...

哈哈,正如您所说,我是刚学习hypermesh软件的,同时下载了很多hyperworks的其他产品。谢谢您的指点,我汉化成功了。

网友(2024-12-17):
我也是刚学这个软件,请问您是如何操作成功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