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件的估价问题

楼主(2024-03-27):
项目前期的钣金和加工件报价有什么方法吗?
目前的话就是看和以前做过的工件差不多的估算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经验
像是图片上的这个架子,长1200宽400高1200,大家觉得怎么能得出它的成本价

网友A:
粗加工:材料费*3
精加工:材料费*5
焊后精加工:材料费*10
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你这很高了啊

网友(点评):
对。 一工一料 一工两料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快速就是自己先把料钱算出来,然后根据半工半料为基准往下或往上核算一下,货比三家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材料费*3
精加工:材料费*5
焊后精加工:材料费*10

看量,以前做过一套模具,长4米多,最先他们是激光后拆弯,后来我给做了一套模个长4米,用标准带料加工,一圈料几T,两台冲床配合生产,冲孔,折弯,切料,一分钟30件,加工成本不到5毛一件,以前激光,一件120,以前一天能折1000件,现在一小时1200件以上,以前材料利用率低,现在大圈料,材料利用率100%

网友:
简单的钣金就重量*11

楼主:
我自己估算的上面这两层,长1200宽400高800,加上锁螺丝的那块板子,大概两千块钱,大家觉得合理吗

网友:
看数量,单个几个的,直接四倍材料费,因为折弯要考虑报废和沟通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