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1 pack and go打包不运行,还导致软件长时间无法操作

楼主(2024-03-28):
sw2021 pack and go打包不运行,还导致软件界面长时间无法操作。
网上调取sldshellutils**u.dll已经试过了,调取成功也不行。
求求各位大神给个详解。

楼主:
已解决,有大神

重置 SOLIDWORKS Windows 注册表步骤:
关闭 SOLIDWORKS 的所有实例
启动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在 Windows XP 中,转到“开始”菜单,然后单击“运行”,然后键入:regedit;在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Windows 10 中,转到“开始”菜单并键入:regedit)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展开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olidWorks
展开 SolidWorks 文件夹。此文件夹包含多个文件夹,用于控制计算机上 SOLIDWORKS 的不同方面。对于计算机上安装的每个不同版本的 SOLIDWORKS,这里列出了单独的文件夹。在下图中,您可能会看到我有多个版本(2016、2017 和 2018)。
始终建议不要在未首先检查注册表不会损坏您的系统的情况下对注册表进行永久性更改。因此,此时您可以右键单击表示要重置的 SOLIDWORKS 版本(在本例中为 2018)的文件夹,然后选择重命名该文件夹。
将条目重命名为 SOLIDWORKS 2018_Backup。
警告: 如果您的系统上安装了 SOLIDWORKS PDM,请不要在顶层重命名 SolidWorks 注册表项。

启动 SOLIDWORKS 2018。当程序启动时,它将在此位置创建一个名为 SOLIDWORKS 2018 的新注册表项。一旦 SOLIDWORKS 打开。系统将要求你同意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并被视为新用户。

如何撤消此操作
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消失了,那就太好了!如果没有,并且您想撤消重置 SOLIDWORKS Windows 注册表的过程,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只重命名 SOLIDWORKS 条目而不删除它的原因。

只需返回注册表编辑器,按 F5 键刷新显示显示,然后重命名新的 SolidWorks 条目(同样,在您确定一切都恢复原样之前最好不要删除它),然后将旧条目命名为 SolidWorks。

如果问题得到解决,您现在基本上只剩下 SOLIDWORKS 的新副本,这意味着您执行的任何自定义都将丢失。

是英文网页,没有发链接的权利,页面里的警告一定多看几遍,别乱删注册表,切记切记

网友:
你不会是sp0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