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设计的困扰

楼主(2024-03-28):
求助各位前辈们
供应商做过来的零配件厚度每批次都不一致,原本已经给治具腔体放大了0.4-0.8mm的间隙,这次来的零配件又更厚了。
想重新设计治具方案,目前想做一个厚度方向可以灵活调整的治具,想听一听前辈们的建议。

方案模型

方案模型

零配件

零配件

零配件放入腔体

零配件放入腔体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问题出在供应商产品上,您这要在供应商那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问题出在供应商产 ...

好难,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都只用这一家供应商的,供应商也是爱答不理的,想做做,不想做就算了的态度。

网友(点评):
(๑ơ ₃ ơ)♥:这个问题在你这里也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标明哪个方向高调整,有什么要求.

网友:
跟你无关,打供应商,哪能差0.4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实在是不容易呀。

网友:
多用几家供应商,它就没这么傲气了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确实有道理,毕竟这家便宜。

网友(点评):
所以说便宜没好货

网友:
既然叫治具,尺寸就要适配,你们核算成本也是对应增减的。

网友:
理解楼主的无奈,有些公司就是傻。找供应商像找上帝一样,都没搞清楚主次关系。明显不会画饼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都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B:
产品厚度没有公差的?

网友:
首先是供应商的问题,告诉采购解决问题,让IPQC不合格就退货,退2次就合格了。
真改治具的话,先说需求,允许的偏差多少,如果仅仅能放进去,那直接把槽加大2mm,肯定能放进去。
方法多的很,要看需求。
直接加垫片,或者塞点纸,间隙大了多塞点,小了少塞点。
加个弹性结构。
做成可调节的。
做成自动夹紧的。
论坛净是这些没需求没条件的,就要方案,还得好,简单,好用,便宜。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提供的思路很好,我再想一想,我们就是大一点的作坊型公司,没有进货质检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厚度没有公差的?

供应商提供过来的产品手册上对于厚度是有尺寸公差标注,但是实际是厂家对于这个厚度不把控,只有更厚没有最厚。

网友:
怡合达买点弹簧定位柱,拧到腔体上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我去查一查相关的配件,看看能不能进行修缮。

网友:
供应商就找一家吗?太被动了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有道理,原本是有好几家的。但是慢慢的稍微价格高些的,都被剔除了。

网友:
先强调公差吧。保证来料协调性。再尝试更改夹具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理解您的思路,我再尝试尝试。

网友:
做夹具的不是有浮动气缸嘛,顶住工件之后自动锁死。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这个产品间隔很小,仅有几毫米。我会按照您的思路去进行参考气动设计。

网友:
首先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谁的问题解决谁,所以退货给供应商是正常流程。
其次贴主想改夹具,仅靠目前的图片,会有很多误解。
最简单当然是直接把夹具的空间厚度扩大,但这一就需要考虑夹具的用途是什么,装夹后是进一步加工还是用来装配的?夹具的定位面是哪个?会不会影响装夹后的加工或者装配?
夹具的设计简单说六点定位,三点成一面定Z,其余三点定X、Y以及旋转。
复杂讲工件六个自由度都得有定位。
很多人仍然不会区分夹紧面和成定位面,导致使用时问题频发。

回到这个问题,从图片看零件两两一组,中心定位还是侧面定位?如果是中心定位,扩宽时就要两面都加工,如果单侧定位,同时零件厚度对定位无影响的话,就只需要加工夹紧面,定位面不能改变。
确认好定位面,同时要考虑零件厚度变化对定位是否有影响,才能进一步研究能否调整夹具的设计。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理解您的意思。产品目前是靠侧面定位,会考虑其改动的可能性。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感谢管理团队的认可,谢谢各位前辈提供的解决方案。

网友C:
产品看着像防雷器压敏

网友(点评):
是呢,一眼就被您发现了呢,目光如炬,慧眼识珠

网友:
可以试试增加浮动机构,靠边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看着像防雷器压敏

这个治具是做压敏的什么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