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加工及抛光

楼主(2024-03-28):
长30mm,直径20mm的不锈钢圆柱,请问如何电解去除表面粗车刀纹并抛光,使用的是乙二醇氯化钠电解溶液,电解不仅没有去除刀纹,甚至出现了点蚀,请问是参数的问题吗?目前电压50V,电流6A。

网友A:
加大电压,增大酸度,你这差的远呢

网友B:
确定这个粗糙度的零件可以用电化学达到抛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个粗糙度的零件可以用电化学达到抛光效果吗?

可以先用电化学去除他的车痕然后再进行抛光吗?能通过大的电压把车痕溶解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压,增大酸度,你这差的远呢

感谢大佬,那增大电压后点蚀会不会加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