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外圆表面淬火后车削加工如何保证精度

楼主(2024-03-28):
我们加工一种轴类零件,外圆轴承位表面淬火后硬度52-60HRC,公差0.02mm,用车淬火件的刀具切削,总有超差现象,特别是在表面淬火和表面不淬火交接部位,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外圆磨
要么加避空槽

网友:
硬车成本也不低  改成磨削

网友:
表面淬火后,不是应该磨削么?你去看看主轴的正常加工工艺

网友:
如果你没有磨床,一定要用车床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最好有图,切削参数,超差了多少,用的什么刀片,把这些都描述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A:
表面淬火后硬度52-60HRC,还能车的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淬火后硬度52-60HRC,还能车的动吗?

用CBN轻轻松松

网友(点评):
立方氮化硼刀具,学到了

网友B:
硬度急剧变化的区域,切削状态不稳定,容易出现尺寸波动、表粗差。外圆0.02的公差很小,单边才0.01,建议磨。而且是外圆轴承处,硬车发生烧伤的概率比磨削大

网友:
什么超差,描述不到位,换个技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急剧变化的区域,切削状态不稳定,容易出现尺寸波动、表粗差。外圆0.02的公差很小,单边才0.01,建议磨 ...

现在我们就是这种情况,尺寸不稳定,有合格产品也有不合格产品。可是有两处表面淬火部位,用普通磨床效率太低,还是最好能用车床

网友(点评):
晒下零件图,大家可以一起看看。另外,刀具选用的时候也注意下零件材料和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