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00不锈钢链轮求助机加大师

楼主(2024-03-28):
求助论坛大师们,直径800不锈钢链轮。厚度5.4怎么加工?

网友A:
多容易,激光就行了,水切割,线切割 ,这三个方法,省钱,滚齿,,铣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容易,激光就行了,水切割,线切割 ,这三个方法,省钱,滚齿,,铣齿都行

尹总,加工完了,厚度超了0.6MM,怎么加工啊?

网友(点评):
用的是6厚的板?

网友(点评):
齿啮合的部分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薄

是的,买的材料厚度超了0.6MM

网友(点评):
那你买的材料不标准,你找我上上家公司采购买,保证最多厚0.1

网友:
找二块板夹着滚

网友:
咋整都变形,不过既然是链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厚度5.4?设计怎么想的

网友C:
看着您这照片,链轮辐条设计的不对哦,恐怕要扭烂。另外厚度5.4,是要整体的厚度吗,还是只做齿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考虑下怎么防止变形

网友D:
加工完齿型,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E:
是否可以钣金冲压成形,中间多做一些补强筋?解决因尺寸太大,太薄变形。
同时考虑增加部件,来补强薄板。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磨玻璃的游星轮,通常是线切割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买的材料厚度超了0.6MM

定制板贵的很

网友(点评):
改别的零件,谁便宜且好改就改谁。这就是个不断取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磨玻璃的游星轮,通常是线切割做的。

齿线割好了,就是厚度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钣金冲压成形,中间多做一些补强筋?解决因尺寸太大,太薄变形。
同时考虑增加部件,来补强薄板。 ...

没量的,主要定制304板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完齿型,倒角就可以了

试一下,估计要转起来固定砂轮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您这照片,链轮辐条设计的不对哦,恐怕要扭烂。另外厚度5.4,是要整体的厚度吗,还是只做齿部分就可以 ...

不吃力的,看下只做齿部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成型了,这么大,结构又不强的,再去磨薄难弄。还是304的

网友:
激光割出6mm板材,再焊接其它材料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