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5.0转PDF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03-28):
各位前辈你们好,因为以前用的SW软件,现在公司用的Proe5.0,出工程图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有没有前辈知道是什么原因?
图一是工程图的情况,图二是转为PDF后,打开的情况

楼主:
出工程图的时候是这样的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问题出在字体字号字宽上,看一下转PDF里关于字体的设置,改一下会不会好一点,或者用TRUETYPE这种设置。

网友A:
好像字体不兼容,可以用知名正规的PDF软件来打印,这样兼容性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字体不兼容,可以用知名正规的PDF软件来打印,这样兼容性会好一些.

但是我用croe3.0打开图纸,然后转为PDF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勾选所有字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