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佬有球铁与Q235焊接资料

楼主(2024-03-28):
请问哪位大佬有球铁与Q235、2Cr13与Q235、304不锈钢与Q235焊接的资料?

网友A:
焊过,农用手扶拖拉机的挂接框焊接钢板加强,加热至暗红,J502焊条,边焊接边敲击焊缝。焊后保温几小时。。。。

网友B:
铸铁能焊?

网友:
球铁与Q235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过,农用手扶拖拉机的挂接框焊接钢板加强,加热至暗红,J502焊条,边焊接边敲击焊缝。焊后保温几小时。。 ...

请问一下,有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铸铁能焊?

可以,铸铁焊条或不锈钢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铸铁焊条或不锈钢焊条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工艺参数,比如具体焊条型号,焊接措施,电流,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