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滑块

楼主(2024-03-28):
请问一下用什么仪器检测导轨滑块是否安装平行

网友A:
打表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连基准尺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

表是什么样的表

网友(点评):
4楼说的

网友B:
就是千分表固定在一侧导轨上,表针抵在另一侧导轨,滑到另一端,看读数变化啊

网友C:
放在大理石检测台上 放一个千分表 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用什么做参考物了,如果只是检两条导轨互相平行,百分表架到滑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什么做参考物了,如果只是检两条导轨互相平行,百分表架到滑块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大理石检测台上 放一个千分表 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千分表固定在一侧导轨上,表针抵在另一侧导轨,滑到另一端,看读数变化啊

好的,谢谢

网友:
当然是千分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