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结构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4-03-28):
一个小五金配件,需要用齿轮进行传动,如图所示,如何能减少齿轮种类,保证啮合运动顺畅?

网友:
画个几何约束草图研究下,根据你的齿轮比,齿顶圆和分度圆画一下看看

网友:
画啮合共扼齿轮的分度圆然后标出中心距和中心点坐标

网友: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