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方孔 最小r角能到多少

楼主(2024-03-28):
铣方孔 最小r角能到多少  有没有能铣直角的刀

网友:
铣方槽,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使用行星齿轮方式的话一般圆角K=0.055L
不过这里的K不是半径,是两边相交线到圆角边的距离
如果采用等宽曲线,通过改进曲线。可以做出无圆角方孔
——以上是“钻”方孔的方式
如果是铣的话,应该是取决于你刀具直径和孔的大小。
圆角可以很小,但想铣出直角很难

网友:
铣刀半径

网友A:
用插刀清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插刀清根

网友:
能线切割或者电脉冲吗

网友:
R0.4深2

网友:
R角直接钻一个更大的圆孔做退让

网友:
看你孔的深度

网友:
优化设计,分体,线切割四方孔。

网友:
通孔线割,盲孔电火花清角。直接cnc铣床r角越小越麻烦

网友:
以四个点做钻4个孔让开不就行了?) h: W1 ~, \, Z% R+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