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子的底板是放在底层型材的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2024-03-28):
做一个柜子,用型材做框架。那么,底板是固定在底层型材上面?还是型材放在底板上面?
请教!谢谢!

网友:
看你的底板用途,底板用于装饰就将底板放在型材下面,底板用于承重就将底板放在型材上面

网友:
图画出来,自然明了

网友:
放上面,开门后看着平整清爽,放下面,可以增大箱子净内空。
看你需求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底板如果是承重安装用的加工件,就放在型材上面。
如果底板只是钣金封板,可以放在型材下面,我们一般是内嵌到型材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