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簧的安装和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03-28):
现在扭簧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扭簧一共扭转30°,前15°力值符合,后15°力值过大了。有没有什么机构可以让扭簧在前半段行程中稳定提供力值,后半段行程中力值保持不变或者变化较小

网友A:
多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绕几圈。。。

不太行,扭簧的尺寸和安装空间基本不变了

网友:
运动方向再加一个扭簧,从15°后开始受力,受力方向与原扭簧相反

网友:
直径选大一号,行程也选大一号,通过放大行程来换平缓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绕几圈。。。

圈数增加扭矩不就增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