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槽如何加工?

楼主(2024-03-28):
如图这个零件,要在一个φ8光轴上挤出三个等分槽,挤出的槽的包络圆外径φ8.2,请教高手用什么工艺加工这3个槽?

补充内容 (2024-3-29 09:08):
三个槽挤出的目的 是为了 涨料,对对手件过盈  装配

网友A:
给钱吧,有100种方法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钱吧,有100种方法可以用

大侠请提供几个思路,感谢!

网友:
除了电火花还有什么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

挤出三个槽的目的是为了将料涨出,以提供过盈量,与对手件(衬套)配合。用电火花不可行。

网友:
这个比较普遍,不过三槽还是第一次见,都是偶数,对置的好做些。

网友:
数量必须是三个吗?
可以试试滚花,绝对涨开

网友:
材料退火后,用定制的三角卡盘夹出来试试。

网友(点评):
好想法,就是8.2直径控制的不会很好

网友:
冲压、冷镦

网友:
这不是压筋吗

网友:
做个挤压的模具或夹具,用油缸和液压。。。

网友:
液压工装夹

网友:
专用铣刀加工

网友:
3槽加工建议改为4槽加工,用压力机制作模具,就可以作到。相当于轴类工件柱面压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