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中钣金折弯后自相交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29):
图为一个钣金折弯件,在狭窄处的折弯后有多处自相交错,虽然软件没有报错,我知道是不对的,但经验尚有不足,肯定路过的大佬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交错位置实际中也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交错的位置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
裁掉一边,折弯后焊接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是个方法

网友:
画释放角。 直到交错处 没料状态  挖空板材

补充内容 (2024-3-29 15:57):
是的  并且这个孔要引出一条宽度  与工件展开边缘相接 激光下料沿着路径 直接从边缘切到 挖的孔处 折弯两边也不会影响。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把交错处挖孔一边对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每条边的两边减段,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这样不行就单独出图然后焊接上

网友(点评):
嗯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
而且你这个dxf图纸应该没有激光敢给你割,一割就报废,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直接减两端折弯边的长度

网友(点评):
好的,实操过的那就是可行的

网友:
建议边这样拼焊上

网友(点评):
两个折弯件最后再焊到接两边上,阔以

网友(2024-08-05):
建议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