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手摸掉粉问题

楼主(2024-03-29):
如图现场的铸铝件,手摸上去就摸出粉末,用布擦过后也是一样的。这种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

是只做了喷砂,没做其他表面处理的

网友B:
材质不行!浇铸前打渣不充分。形成局部地方全是孔和渣粉。

网友C:
喷丸之后没有清洗  氧化物粉末粘在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丸之后没有清洗  氧化物粉末粘在表面了

像我现场这个铸铝件,是只喷砂不做其他表面处理的。像这样摸上去手是灰的,是正常现象吗?是必须做表面处理才不会这样吗

网友:
用水冲洗,擦干。再摸,应该不会掉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材质不行!浇铸前打渣不充分。形成局部地方全是孔和渣粉。

大哥做铝铸的吗?我有些东西要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做铝铸的吗?我有些东西要做。

不是。
量大吗?量大可以给你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量大吗?量大可以给你介绍。

0.38kg一件只有几千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