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长方孔和长圆孔的加工对比

楼主(2024-03-29):
在一个170*200*320mm的长方块中心沿320长度方向需要做一个贯穿镶套,现在有两种方案:

1、圆孔配合。圆孔直径72,配合间隙控制在0.05mm.

 2、方孔配合。长宽73,四面配合间隙控制在0.05mm。

大家觉得那种好加工,价格便宜,精度也能保证?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欢迎大家给出建议。

网友A:
肯定是圆孔好加工,镗就行了

网友:
必须是圆孔好加工

网友:
有方向性的话,建议方形镶件,过渡的地方圆角方大点,这样钳工配装起来比较有方向性。

网友B:
圆好保,方现在对应的工艺设备恐怕难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圆孔好加工,镗就行了

镗孔的话最大能镗多深,这个孔是贯通的,总长大概320mm,直径7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好保,方现在对应的工艺设备恐怕难达标

方孔慢走丝的话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孔慢走丝的话怎么样?

孔可以,甚至没有圆角或者倒角,配合的轴件怎么做呢?如果单纯的放进去,0.05没问题,只是工艺难度稍微大些,但要位置度(方轴内有其他结构或者配合其他结构)就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可以,甚至没有圆角或者倒角,配合的轴件怎么做呢?如果单纯的放进去,0.05没问题,只是工艺难度稍微大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肯定圆孔好加工,而且公差也好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镗孔的话最大能镗多深,这个孔是贯通的,总长大概320mm,直径72mm

这个深度,钻+粗镗+精镗,很简单的。

网友D:
用加个中心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深度,钻+粗镗+精镗,很简单的。

多谢,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加个中心加工。

常规加工中心加工深度能达到吗?

网友(点评):
常规加工中心加工深度达不到,得大点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