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品牌丝杠、导轨、齿轮齿条等机械件非标设备上用的话选谁家的比较有性价比

楼主(2024-03-29):
在机床厂,做配套设备,整个非标设备总不能跟机床导轨丝杠用一样的丝杠导轨吧,想问下朋友们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品牌推荐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该自己找,百度一大把。
你问这个问题无非是想找合适价格低的。
别人告诉你了,供应商也未必按他知道的价格给你。
而且别人找到未必是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
上银思密达

网友(点评):
上银是台湾的嘛,国产机线轨好多都是用上银的!思密达。

网友:
凯特精机,估计完全满足你需求

网友:
机床厂配套设备,也就是自动化上下料这一块的喽,一般我们做非标的,丝杆、导轨用上银,齿轮齿条用的少,直接MISUMI,这个算是一般价格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种,如果你用量真的很大(一台设备几十套),可以考虑国优替代,不过你做了非标就会发现,丝杆导轨齿轮齿条在成本里占比太低了,完全不用考虑用差的

网友:
齿轮齿条:yyc,峰茂应该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该自己找,百度一大把。
你问这个问题无非是想找合适价格低的。
别人告诉你了,供应商也未必按 ...

是这样的,我只是想找一下大家用过的,买不买确实也是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只是想找一下大家用过的,买不买确实也是一个参考

既然这样你要把你需求的参数写一写的,非标设备也要有精度的,如果没有,只需要找最低价的就好,也可以以次充好,了解性能后报好品牌价格,提供售后(不建议,遇到明白的客户会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