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 有报错的结果能用吗?

楼主(2024-03-29):
各位前辈,道友:上午好,
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因为老是在“解算接触约束”分析阶段失败,于是我就拆解出最薄弱的局部结构,转化分析(给了放大的转换力),发现了些问题,改完后,可以分析。但是,这个局部结构在应力网格无关性检查时,发现老报“未获取平衡”,但并没有没有失败,也有结果,我不太清楚这个结果是否具有参考性。个人感觉应该可能和网格划分有关。
各位前辈在分析时遇到这种报错吗?这种“报了提示也给了结果”的结果能用吗?

网友:
一般是没约束好造成的。可以把边界条件树也截图出来看看。
可以通过加软弹簧和分析当前迭代结果的变形趋势来找出哪个自由度没有被良好约束;
也可以用这个“查找未约束实体”的功能来自动计算出模型还有哪些自由度。

这个所谓的“结果”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当前迭代”的意思就是压根儿就没算完。

网友(点评):
没敢加软弹簧,之前学时说明书不建议使用,误差大。就没怎么用过,只有排查问题时用用,后面都会用摩擦替代的。

网友(点评):
好的 我试试 看看是不是约束问题,这个功能没看过,我去看下。 这个不是每次都报出来,我记得我只改了网格大小。

网友:
这么简单的模型一般分析不会超过一分钟,几乎是一下子就出来结果了。检查一下模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简化的,再把步骤设定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哪里没设定好。这种问题一般最好是找同事帮你检查一遍看看,自己查未必能查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算了10分钟,公司就我会。没人能帮我查。不是每次都报,做网格无关性检查时出现的,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我就改了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