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片料分张!

楼主(2024-03-29):
求助:各位大神,给出出主意,有没有什么好的分张方法?
来料:硅钢片片料,叠在一起,片料长度1.8m左右,截面形状是倒梯形(见下图)

补充内容 (2024-4-1 09:25):
综合大家的观点,有了一个解决方案,详见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8414829

网友A:
有点好奇,这种摆放的钢板不能直接吸起来吗?还是说也和纸张一样会粘住。分张结构的话抖音可以搜飞达机构

网友(点评):
你敢这样吸着掉,绝对是严重违规的。不出事还好,出事了就要问责的,特别是伤住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这种摆放的钢板不能直接吸起来吗?还是说也和纸张一样会粘住。分张结构的话抖音可以搜飞达机构

0.5mm厚的硅钢片,片料会吸附一起

网友B:
吸起来抖几下,或在吸盘上加个振动装置

网友C:
这玩意能励磁么,就是磁铁能吸住么,如果能,料堆两边放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励磁么,就是磁铁能吸住么,如果能,料堆两边放磁铁

磁铁能吸住,也考虑过磁力分张,但是物料是倒梯形,下面窄上面宽,磁铁需要上下左右移动,很麻烦。而且每次来的片料垛的大小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起来抖几下,或在吸盘上加个振动装置

是种办法,也试过,会有带料的情况,而且比较费时间

网友:
用磁力分张器

网友D:
旁边加个升降机构,每次下降0.6mm,洗起来楼路径规划侧移一点,直接刮下来可行么?或者单边起翘式分张,压住一边,先起翘另一边,到30-45°再起压住的那边。

网友:
量有多大,量如果不大,直接用人抬。行不行?

网友(点评):
量很大,目前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

网友:
抖动时在加个吹气功能

网友E:
做三组吸盘,两头两组先起来一点,中间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三组吸盘,两头两组先起来一点,中间再起。

速度太慢了

网友:
百度磁选分离器

网友E:
就多一个节拍而已,你要多快啊?

网友F:
磁力分张+真空吸盘(两边和中间高度错开)+中间位置气缸抖动
三重
之前一家公司用的方案,适用长度较长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多一个节拍而已,你要多快啊?

一片料差1s,一台产品2000多片,差半个多小时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源头在于横剪线, 在横剪线下料端处增加整形机构, 比在这里要简单很多. 另外, 对于这种料垛, 以上方式都不能很好解决.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来料垛形的约束上. 可以私聊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力分张+真空吸盘(两边和中间高度错开)+中间位置气缸抖动
三重
之前一家公司用的方案,适用长度较长的 ...

目前没有用磁力分张,你说的其他的都用了。但是目前有两个问题,磁力分张,对于现在的垛型不太适合;其他的吸盘错开,加气缸抖动速度确实慢1-2s。

网友:
旋转吸能不能行。

网友G:
1、大型板材加工的分张,这个是一个常见问题
2、常用的钣金厂就是磁力分张,这个不损坏材料,效果也很好
3、对于一些非磁性材料,会使用齿轮分张,这个是接触式分张,容易对材料边缘造成损伤
4、分张后会有双张传感器进行检测确认,以上几个都可以淘宝搜一下,都有的

网友:
噢噢,还有一个,如果实在没法分张,你可以在吸盘模块组件上加一个拉力传感器呀,吸起来之后重量不对就说明叠料 了,然后人工干预,这样料也没有被移开,没有坠落风险

楼主:
没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大型板材加工的分张,这个是一个常见问题
2、常用的钣金厂就是磁力分张,这个不损坏材料,效果也很好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边加个升降机构,每次下降0.6mm,洗起来楼路径规划侧移一点,直接刮下来可行么?或者单边起翘式分张,压 ...

刮的估计不行;单侧或者两侧翘起是可以的,但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H:
1. 吸盘不同步+吹气
2. 磁性分张
3. 机械分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吸盘不同步+吹气
2. 磁性分张
3. 机械分张器

动画不错!不过我的来料没这么规矩,没办法用磁力分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动画不错!不过我的来料没这么规矩,没办法用磁力分张。

那就只能是方案1,控制方面做好,吸盘选型、侧面吹气调节都需要注意。
吸盘推荐PIAB的摩擦吸盘,耐油防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只能是方案1,控制方面做好,吸盘选型、侧面吹气调节都需要注意。
吸盘推荐PIAB的摩擦吸盘,耐油防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像点钞机进纸的分张方案可以不?
分出了用机构拖走,速度还是可以的啊。

哈哈哈。

网友(点评):
有想法,不过我的料就不能要了

网友:
吸起来,递进去做成循环的不是还快,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