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气泵选型

楼主(2024-03-30):
需求是 10L/min 耐酸碱腐蚀 噪音尽量小,放置于310*300*180的空间内部。不知道应该咋选了,,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问卖气缸的

网友A:
看一下卡尔默的隔膜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卡尔默的隔膜泵

不行隔膜泵好像易被腐蚀

网友:
气动隔膜泵或者风囊泵  耐腐蚀就用材质为PFA 或者PTFE  等耐腐蚀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卡尔默的隔膜泵

问过客服了 说没有耐腐蚀的。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建议!!!

网友B:
负压的可以考虑PIAB真空发生器STING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的可以考虑PIAB真空发生器STING系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