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和铝合金

楼主(2024-03-30):
看到一个关于车身框架的评论
我给大家翻译下:超轻车身(廉价的碳钢车身而不是轻量化铝合金)
材料方面我不够熟悉,涉及到专业的合金就更是门外汉了。
以我自己机设常用材料来说,一般铝合金的材料的强度都不高
用过的只有A7075是能替代304用的
记得论坛里也偶尔见到材料强度的争论
准确比较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另外,同体积的加工件,铝应该是便宜吧?

网友:
那帮搞营销的骗骗外行罢了。。。

网友:
7075怎么能比过304的强度?

网友A:
廉价的碳钢车身?如果你是机械人,哪脑子一定进水了,来来,你帮我加工一块100*100*100的工件,中间打一个52的通孔,精度0.02,再加20个螺丝孔,铣条槽,
碳钢件价格应该是铝件的10倍以上,你跟我说碳钢廉价?
什么铝能跟钢比价格
作为车身,铝除了价格便宜,还有什么优点?防锈?你看一下水井盖有锈坏的吗,换成铝,一年锈坏,不要以为铝不锈,铝会氧化成粉。
多学一下知识,不要给人骗了
强度,碳钢做成模具可以把铝冲压成各种产品,哪种铝能加工碳钢,碳钢强度应该是铝的20倍以上,
不管是车身还是底盘,铝件都比钢便宜,比如下支臂,用合金钢锻造,强度高,韧性好,耐腐蚀。缺点只有一个贵啊,用不起。
我暂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金属材料,原因是地球含量最大,电解铝在中国解决了电问题后,成本下降,铝回收成本低,所以铝是价格最低的金属材料,

网友(点评):
跟着春哥涨知识

网友B:
碳钢车身绝对比铝合金重,你是不是翻译的次序翻译错了?铝合金车身比碳钢轻、廉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碳钢车身绝对比铝合金重,你是不是翻译的次序翻译错了?铝合金车身比碳钢轻、廉价

在相同强度下,铝一定会比钢材重,比如宽度50MM,厚6MM的弹簧钢板,用铝,就算10倍体积也达不到钢材的韧性和强度

网友:
小米汽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廉价的碳钢车身?如果你是机械人,哪脑子一定进水了,来来,你帮我加工一块100*100*100的工件,中间打一个52 ...

铁矿石好像都要进口吧?铝好像没听说进口。

网友(点评):
都是进口,国内不是没矿,可能品味不高,外国的便宜质量好

网友:
看到某想的铝合金仪表台部分车身,撞击后稀碎,毫无韧性。

网友(点评):
用铝的目的是忽悠小白,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铝贵,高级,铝用于车身,除了便宜,没有任何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相同强度下,铝一定会比钢材重,比如宽度50MM,厚6MM的弹簧钢板,用铝,就算10倍体积也达不到钢材的韧性 ...

所以我才觉得这哥们儿翻译错了

网友:
之前公司给上汽主机厂供货过,供的白车身钣金件(包括途观,帕萨特,凌度,途岳,朗逸,ID系列,POLO,A6,A8),所有车身件全部用碳钢的,而且是用热成型工艺加工的, 不存在用铝件。之前都是用安塞乐的板料,国产的都没有这个专利。要是用铝件做,中保研的测试首先就过不去。9 U* D6 r( d+ T! v
现在从事是新能源PACK行业,目前电池这块都是用铝件,要的就是重量轻,减重。毕竟电池差不多就占了车重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