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隐藏零件后还有个薄片

楼主(2024-03-30):
这个怎么清楚,好影响视野a

网友:
隐藏后还有我一般默认卡了  重启
你要么是更改透明度了?
也不像啊

网友A:
什么薄片,你连立体感都失去了。
那是你选中后面的零件,给你显示出一个一个黄色区域,表示你选中它了,

网友:
轴心线显示,取消选择
看来是个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薄片,你连立体感都失去了。
那是你选中后面的零件,给你显示出一个一个黄色区域,表示你选中它了,

不是,是我点隐藏后出现的,零件没了但是多了个这个,又无法选中,很影响视野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多点红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