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T206滑动轴承座导轨尺寸多少合适?

楼主(2024-03-30):
如图,UCT206轴承导槽宽度12,那滑动座的导轨宽度选10还是12?

网友:
参考国标

网友(点评):
亲,这个全名叫什么

楼主:
轴承导槽尺寸是12,我是说轴承座上面的方钢用10*10的可以吧?间隙有2m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导槽尺寸是12,我是说轴承座上面的方钢用10*10的可以吧?间隙有2mm,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农业机械上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导槽尺寸是12,我是说轴承座上面的方钢用10*10的可以吧?间隙有2mm,应该没问题吧。

为啥你不用11.9呢,槽做到最大也就14,是不是比你用10的间隙更小些呢,是不是所谓的精度,会更好些呢?

网友B:
10没问题,留2mm间隙。但是两个方刚的开档好像是1mm间隙,不能贴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不用11.9呢,槽做到最大也就14,是不是比你用10的间隙更小些呢,是不是所谓的精度,会更好些呢?

一般方钢都是买的标准件,规格就是12*12或者10*10,11.9的话得额外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没问题,留2mm间隙。但是两个方刚的开档好像是1mm间隙,不能贴死了。

高度方向预留了1mm间隙

网友:
什么场合需要用这种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方钢都是买的标准件,规格就是12*12或者10*10,11.9的话得额外加工。

直接买12就好了。它宽度的公差,肯定是走小(负数),你槽的公差,走正,配合不是高达尚。

网友:
你这是12方刚吧,要是10单边高度就1mm间隙了,你那还开了槽放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