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气缸组中加副气缸,可提高功率和效率各30%.

楼主(2024-03-30):
内燃机气缸组中加副气缸
,
可提高功率和效率各
30%.
  人们都知道,蒸气机利用蒸气推动气缸里的活塞做功,使蒸气机运转.我们把蒸气换成废气(内燃机气缸组排出的废气)推动副气缸(在气缸组中增加一个利用废气的气缸,这个气缸叫副气缸)里的活塞做功.
好处:
1. 副气缸不消耗油或气,而做有用功,增加内燃机的功率和效率各约30%.
2. 废气在副气缸中继续燃烧,烧掉一些有害物质,使排放质量变好.
双向推动活塞的副气缸发明专利号:202010376324.0.
副气缸原理:正常气缸组排出的废气进入公共通道(9)的接收废气端的入口(6a1----6ap)进入到公共通道中,又通过副气缸开着的进气门(4a4b)进入副气缸推动活塞做功,活塞另一侧的废气通过副气缸开着的排气门(5a5b)排出.
工作过程
第一冲程:当副气缸活塞下行,废气从公共通道的废气接收端进入公共通道,又通过副气缸上气室开着的进气门进入副气缸,推动活塞向下行.活塞下的废气通过排气门排出.
第二冲程:当副气缸活塞上行,废气从公共通道(9)的废气接收端进入公共通道,又通过副气缸下气室开着的进气门(4b)进入副气缸,推动活塞向上行.活塞上面的废气通过排气门(5a)排出.

人们都知道废气带走大量能量,因为气缸长度(长为L)很短,燃气在气缸中推动活塞做功的距离很短,做完功还有大量的能量没利用上.副气缸长度与正常气缸相同,废气在副气缸中做功的距离是L,相当于燃气做功的长度增加到原来的二倍,我们不说功率增加100%,保守说法:功率增加30%,人们可以接受吧.
    热效率提高,油耗下降,节能减排效果更显著.热效率提高30%,,油耗下降6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减少60%.如果按照目前国内重型柴油机市场保有量700万台来计算,假设全部替换为带副气缸的柴油机,那么每年大概可以省约24990万吨燃油,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大约11212万吨.这只说了柴油机,滚动活塞环和副气缸也可加到汽油机等其它内燃机上,节能减排效果是上面说的两倍多,节省下来的燃油可不是小数目,对于能源短缺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同时减少了那么多二氧化碳排放,也为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做出巨大贡献.(此段中数据是依据潍柴动力的专业数据而得)
  全世界内燃机气缸组中如果都增加此副气缸,节省燃油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更多,为低碳做出巨大贡献.
  涡轮增压是利用废气的,涡轮增压是间接利用废气且只利用一小部分废气能量,人们一直在研究直接利用废气的副气缸,没研究出高效实用的副气缸,原因有二:一是封闭不了连杆与下气缸盖之间的空间,二是副气缸进气门一半时间打开,一半时间关闭,副气缸进气门关闭时,正常气缸组排出的废气无法利用,解决此问题的缓冲器,严重阻碍正常气缸的排气,使内燃机总体性能下降,没有厂家敢用.
  本人研究出封闭连杆与下气缸盖的封闭装置,又用接收和提供废气的公共通道,接收端的口总是开着的,任何时候排出的废气都可以进入公共通道中,公共通道的供废气端同时与副气缸上下进气门相通,公共通道中的废气又可通过开着的进气门进入到副气缸,推动活塞做有用功,对废气的利用率100%,高效的双向推动活塞的副气缸诞生了.

网友:
主气缸排气损失增大,得不偿失。失败!
对排气能量利用最好的是涡轮增压,成熟技术。

网友:
你把你家汽车排气管塞上一团钢丝球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以为排气管只是个管,管里是空的?

网友:
民科还是说一些简单点的话,至少让我能看懂。。
这些字全都认识,但凑一起,硬是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点评):
你太内行了

网友A:
骂你不想骂,按柴油3000/吨,这省下了249900000*3000,约790亿,近1000亿的市场,但凡有用,你应该早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骂你不想骂,按柴油3000/吨,这省下了249900000*3000,约790亿,近1000亿的市场,但凡有用,你应该早死掉了

你这个图片文件名起的挺好

网友:
信我,这个结构目前没人去做去试验……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随口编的……
以及,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通篇胡说八道。
譬如第一段就开始胡说了,蒸汽机怎么做功的,能和内燃机一个道理?居然还说的一本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