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面的疑问

楼主(2024-03-30):
各位大佬 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面有淬火的,将来能自铣吗? T型槽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厂家,有些会淬火,有些没有!T型槽出厂后基本不用管,就算是淬火的工作台,也只是表面一层1MM左右会有硬度,可以本机铣的!

网友A:
你这么问不如你先说说你知道的,轨道什么材质知道吗?自铣都知道,那为什么就要淬火呢?淬火之后的工序有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问不如你先说说你知道的,轨道什么材质知道吗?自铣都知道,那为什么就要淬火呢?淬火之后的工序有铣 ...

可以在加工中心上装个砂轮磨。

网友(点评):
要整体讨论的,首先是有没有必要去磨,见楼下(6楼)说的,最直接的什么可以考虑平台多都不用淬火,淬火目的是什么?然后才是你的床子是不是磨铣复合床子,符不符合工艺性能。

网友:
淬火会变形的。。。。。。哪怕是表面淬火,所以工作台面淬火后,多半是打不起表的,也就是你在上面装夹零件,它不是“正”的。淬火肯定不是最后工序,后面是什么,一定有加工步骤。

网友:
自铣工作台,你真敢想啊,一般工作台大于行程,你铣了工作台,超出行程的你怎么铣?不管是立铣,还是龙门铣,都不应该自铣,调不好了才自铣,一般立加,你铣工作台,你在我这里,我想我会关车间门打你的

网友: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网友:
刨床是可以自刨的,修正各面,,,,,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网友:
基本没有淬火的,自铣嘛好像听到有人干过

网友:
没有淬火,好一点的品牌是蠕墨铸铁;以前厂里一套6米的数控龙门,新机,厂家调不平,工作台自攻了1mm;降价20W* i$ b2 m0 g  V( {( T

网友:
铸铁工作台,没有淬火